液晶高压板上 5706和5707的三极管通换吗

楼主(2010-04-27):
联想gj17l3  故障开机黑屏
  改一体高压版  发现白屏  无信号    指示灯长亮  放弃改一体板
  购买 高压线圈 和5706三极管2组全换      收到 高压线圈 5707的三极管   全部换上  开机白屏

测量30片 屏线电压    连屏   是最左端2个5V   其他没电压
                           不连屏    最左端 2个5V  其他都有1点多V 电压

请问现在问题在那里?查那些地方是不是第一次改板时间  哪个地方烧了

网友:
5706和5707是可以通用的。我刚试过了。

网友:
5706和5707是可以通用的。

多谢楼上

网友:
5707  还有9024   还有12V的保险   保险直接接上就不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