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HEAI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04-27):
遇到了一块怪问题的板子,磐正EP-9HEAI~上电开机主板风扇一转就停,开始怀疑CPU 12V供电有短路~我量了下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我又量了接口的各个电压输出没发现短路,于是我把主板上全部的三极管都量了~也没发现短路,最后我干脆把全部的IC拆一个点一个~不行焊上去再拆一个点一个~~最后还是不行~~感觉无从下手了~~现求助中~~希望各位大大救救~~

网友:
连接开机跳线针的开机三极管短路也会这样。顺便问下你主板能亮修风扇不转的问题,还是主板点不亮

网友:
这个可能跟IO,NB以及CPU旁边的PMW芯片有关系,不一定都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不能亮,跟短路很类似~~就是转一下就停~再触发~不转了~ 秋雨兄 那我再按照你说的查下·

网友:
短路的方法可以测量电阻来检测,不管是场管短路还是VCORE输出端短路

但是通电断电并不一定就是短路导致
电压缺失,保护电路动作也会导致通电断电

如果通过测量电阻的方法排除了短路的可能性后
再瞬间测量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也可以强制 上电测量),如电压都正常
就要检查开机电路和保护电路了,重点在南桥和IO,ATX 绿线所接开机三极管也要查

网友:
感谢~各位大大的赐教~~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这板是CPU12V供电的一个场管短路造成保护的~~我一开始以为只要断开CPU12V供电就不保护了~~ 看来这个板~不管接不接CPU12V供电只要有场管短路都会保护的~~再次感谢各位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