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0-04-27):
我这有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F 43AD用什么型号芯片可以代换 我这没这种芯片

网友:
没瞧到过这样的芯片  LZ能否说的清楚一些

网友:
是一款实达机器 用得技嘉主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F 43AD 它控制的两个管开机30秒就烧

网友:
芯片上就这几个字眼
还有其他字符码?

网友:
不能代换 原值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