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楼主(2010-04-27):
客户的一台D600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时开时不开。DLEE的电源中间一个供电应该是6V,被学员搞了个HP的电源试。HP中间的电源是19V,烧了一个电感,和
二极管
,我换上去后不触发。IO也换过,还是不触发。不知道哪里还烧掉了
不触发

网友:
待机正常不··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DELL中间那个针是检测电池充电的,5V,HP中间的针是18V,查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IO肯定没做好,还有就是别的地方也烧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IO没做好。

网友:
党华
肯定是io的问题。我也有碰到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