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关机却重启时那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在进入系统后点关机却重启了 每次都一样,请问高手这时什么问题啊.刷过BIOS.换过IO,该换过的硬件都换过了 只有桥没弄过

网友:
如果有外接设备,如声卡或其它的先去掉,可能是不兼容

网友:
你可以改一下BIOS的关机模式试试  硬关机是否可以  可以的话  一般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都弄过不行啊 2# 88228185

网友:
我换过系统.也不行 3# zxp0767

网友:
在dos系统里 用关机软件44  或者在PE里头44

网友:
可以硬关机.但进系统后硬关机过后依然是重起,在没进系统的时候硬关机可以 3# zxp0767

网友:
外接的问题吧    把主板拿出机相   再看看

网友:
可以说具体点么.这个我没弄过 6# 辛集腾龙电脑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门电路和324坏了·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就是主板拿出来试过,都不行 8# 找个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