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PPVIEW 去掉信号线指示灯才能亮!

楼主(2010-04-27):
我这有个19宽AOC PPVIEW  故障现像是
开机正常。图像显示也正常。如果在开机的情况下把电源线直接去掉。再接上电源 就出现开机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必须把VGA信号线去掉指示灯就亮了把信号线再接上就显示正常了。。请问这是怎么故障,我认为是区动板的故障。但是一直没查出来。望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帮帮小弟出个思路。

网友:
怎么都只看贴不回贴呀。。这个显示器修两天了。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你VGA信号有没过分配器? 我遇过VGA信号过分配器对有些机型会有这现象喔!!

网友:
直接接主机后面试,感觉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也是苦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故障    希望有知道的帮忙解下啊 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