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宽显示器 有类似水波纹的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7):
类似水波纹 不仔细看不出来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大多为排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用酒精清洗下排线的连接的部分,重新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交流供电部分滤波不好

网友:
屏线接口,电源电容,我在长城维修站修的太多了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屏线接触问题等,,,

网友:
信号线也看看啊

网友:
估计是滤波不良。。

网友:
屏线,或者屏线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信号线 电容 排线 都有可能的
  好好找找问题吧  很容易的

网友:
今天刚修过一台,灯管焊接处虚焊,接触不良,打火花

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