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内存供电变2.5V

楼主(2010-04-27):
一块945主板 能开机但不跑码 检测卡显示没有3.3V,内存供电1.8V变2.5V 换过I/O 也不行 ,本人新手!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换IO干嘛???
还有就是你测量的内存供电时测的那个地方哦??

网友:
知道内存供电高了,就先修出来再查别的。先看看供电管G极电压,再确定下是供电管本体的问题还是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是啊,供电问题嘛。。看看IC跟场馆啦

网友:
供电管换一个试试

网友:
检测卡没有显,你可以用表量,pci a14如果没有先把3.3修出来

网友:
思路那么不明确,DDR2内存有两个电压1.8/3.3,DDR内存是2.5V。
主要还是供电电路问题,先把显卡供电查出来。

网友:
重点查内存供电管和ic

网友:
3.3V触发后没有吗??是不是你的检测卡接触不好。。。触发后,你有没有量ATX接口1#上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