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27):
今天看一杂牌845主板,开机上电,检测卡不跑码。。。

待机时间。。南桥有3.3V和1.5V待机电压。。。IO芯片也有待机电压。。。开机测量,CPU电压1.78V,内存供电2.6V。。。COMS电路也没问题,请前辈告诉下,问题在那里啊。。。。新手在线急等。。。。

网友:
电压正常不跑码,还是要先看一下CPU工作没有,开机1-2分后,断电摸一下CPU热不热,如不热,上假负载测CPU4项必需电压,如正常,往下就是起振--IO--BIOS--等等。

网友:
还有很多造成跑FF的故障点没有查哦
BIOS资料问题,U座NB空焊等

另外LZ注意一下板子复位没有?

网友:
谢谢上面的2位了,CPU是发热的,3楼的,并没有跑FF。。。而是不跑,我看刷下BIOS试一下吧,IO已经换过了。。。。已经挤压过CPU座子和桥了。。。

网友:
低端的诊断卡,不跑代码和跑FF都是一回事

LZ
查过板子复位没有!!!

网友:
我认为刷bios吧

网友:
是不是根本就不上电啊

网友:
如是不上电就要追触发排针和ATX14脚到哪

网友:
U 桥 空焊 所有总线  少组时钟等等 都可以导致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