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会看显存的和不会看显存的都进来说下

楼主(2010-04-27):
学了一段时间内存,但是对内存还是一知半解,今有个内存,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析下,怎么看这个内存。
内存颗粒型号是HY5DU28822BT-J 他的PDF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下第一行 :

请问是不是这个显存有4位和8位之分?32*4  = 16*8=128  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总位数吗?
那我们在看下面这行:

上面一行又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是4BANKS ,我记得摸摸说,如果你的总位数是256 的话才是4BANK?  这怎么是8M*4*4BANK  ,4*8M*4BAN  不知道何意?
最后一个:

这个4K ,有是什么意思呢,我看还有8K 的,他代表什么呢 ?

还有容量,我这个是双面16颗显存构成1024M ,是不是他的容量就是每颗64M 的容量?

新手学内存,一下子这么多问题,希望高手,或者明白的,给小弟讲解下,谢谢!

网友:
还有这片条子,在SPDTOOKL 检测 中,NUMBER OF DIMM BANKS   3  ?

网友:
在THAIPHOON  检测中 MODULE ORGANIZATION   128M*64
                                  SDRAM  ORGANIZATION    64M*8(16M*8*4BANKS)   ?

网友:
我自己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这个芯片容量是 128/8*4=64M ,8位显存   。16颗就是  16*8=128bit   ,如果是64bit 为一个物理bank ,那么这个条子就 128/64=2 ,也就是两个物理BANK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看一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里面有很多关于基础知识方面的。搜索我的文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