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T主电源一般会有什么情况烧开关管

楼主(2010-04-27):
请问高手,AXT主电源一般会有什么情况烧开关管。
我有一个电源最初是辅助电源坏了,我修好了,一切正常当我把它装上主机时,开电源就听到一声响,之后拆开来看保险丝烧了,开关管烧了,请高手帮帮我。
会是什么情况会这样烧。
电源

网友:
你的情况看来是主电源负载有短路,修好后不要急着上主板、CPU,用假负载测试合格后,在正式使用。
你先检查主板是否有短路。
你修的是辅助电源,这部分由于长时间待机工作,温度高加上市电不稳定,高压升高,很容易损坏。

网友A:
我先谢谢你。
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主主是24PIN的,我用一个20PIN的电源上我的那块主板一切正常。
不过我听了你的建议我会吸取,我会认真的检查。我修电源经验不足,不知你说的假负载是如何的。
请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