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显卡灌胶BGA

楼主(2010-04-27):
接手T60 开机一长两短 就知道又是一棘手的问题。因为南北桥和显卡都在四面共灌上了八块光亮的黑胶,面积大不说而且还都在芯片下面。

只能用下180 上200烤一两分钟 再升到下200 上240~260取下。但80%会掉点。 不知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没?或是先灌点油进去?

下180 上200 烤两分钟左右,开始加温,下240,上260.等看到显卡封胶的地方有锡球冒出时过五秒,说明锡球此刻已经完全化了,用镊子轻轻挑开一边的两脚,等到可以抬起45度时,就可以摘掉了。

注意:锡球化了以后抬胶的时间要短 太长,芯片就起泡了。下面温度最高240.升到260就起泡。室温15度。

网友:
请问一下一长两短是显卡有问题么?我是新手!

网友:
先祝福你~!阿门!~这个机器不报个五六百不搞!

网友:
试试化胶水?

我N个板全部摘下来从植,都没掉过点儿,至今IBM没失过手

网友:
我接了两台都没搞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长两短是显卡

网友:
修好过一次。。

网友:
胶在里面是最难搞的·麻烦

网友:
是呀这种打胶的还真不知道怎么搞,就怕掉点

网友:
5楼4楼高手能指点下吗,T系列,R系列,X系列,我至今动都不敢动啊,我已报废两张板聊

网友:
4楼 的化胶水有用吗
能否说详细点呢

网友:
我用土炮搞过一次,OK了!那时候我看四边角都有锡珠爆出来的时候强力撬下芯片,只掉了几个空焊盘!

网友:
已经废了好几片板子了,干了显卡北桥就不行了,要么背面的显存就不行了,

网友:
郁闷  我做这样的  从来没弄好过

网友:
45度很容易掉绿油油的

网友:
哪里能买到化胶水啊,t60 t61的主板我很头疼

网友:
3温区.的好做些.我就用3温区的做成功过.关键是温度和你的熟练程度..还有南北桥和显存要保护好.基地里有我的检验帖.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网友:
用风枪加热在搞掉啊

网友:
化胶水效果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本人第一片失手了 做了三个桥 好了 以后修的十几片都没失手

网友:
我也坏过几块打红胶的板子,郁闷的很,有机会也搞点化胶水试试看

网友:
t6的风枪加热是搞不掉的,黑胶是注到里面的,和一般的不一样,取下这芯片确实很麻烦,易掉点或掉油,真的很想知道楼上说的化胶水是什么什么牌子的,具体怎么用

网友:
做过两个,成功一个,50%的成功率,这种确实难搞,特别是对我们没有三温区工具的。现在要是碰到这种的说实话心还有余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