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插电自动触发,关机后自动触发(怎么都关不掉)求图纸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本人手中有一台D620的DELL笔记本。  故障:插电自动触发,进系统后,软关机或硬关机或者重起都会自动触发,必须拔掉电池跟电源线。本人手中也没图纸,想查开机键是否短路也没办法查,有一个脚一直短路,但不知是不是开关机键,大家帮帮忙

网友:
銉盘接口倒数第 七个还是第八个是触发脚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插键盘也会自动关机,该机开关在键盘上面,把掉键盘后还是会自动触发关不了机。后量键盘线路全部到达I/O。更换I/O后问题依旧。直接刷BIOS。不插键盘的情况下不会自动开机了。也可以正常关机。插上键盘后还是自动开机,最后把键盘冒锹开,把开关点跟接地点用手术刀切开中间颠一点小胶带,让电压点跟接地点分开。装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
整了这么久,早就换个键盘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那到底是哪儿的事呀,BIOS还是键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