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kingmax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两条kingmax 512 ddr400
一条单面 先是不能上200,降频到166使用一段时间 彻底报废 经rst检查坏了第八颗
一条双面 现在也是不能上200 上到200不能亮机 降频166后使用正常 rst检查没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求助

网友:
颗粒原本应该是200的,你说的现象应该是模组老化了。KINGMAX的一代扁平封装内存颗粒,技术不是很过关,有时,它也用OEM的颗粒。虽然它的做工很好看~
它最擅长的技术是BGA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