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CA797吱吱响故障。

楼主(2010-04-27):
一台HPC CA797的CRT显示器,插入电源时,有吱吱声,大约十几秒后,吱吱声消除,接入显示器时,又有吱吱声,而且比前面的声音大,显示器能显示一下,随后就黑屏,吱吱声还在。拔下显示器,吱吱声消失,重新插入还是可以显示一下,伴随吱吱声。随后我断开行管,接入灯泡,插电,没有吱吱声,供电也正常。怀疑高压帽漏电,将高压帽清理干净,抹上硅脂。重新上电后问题还在,求助!!!

网友:
高压包局部短路了,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