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疑是花屏元凶

楼主(2010-04-27):
前几天组了一台电脑,配置是:
主板:昂达G31C
CPU:INTEL 3200
内存:金士顿1G/800
硬盘:WD320G
显卡:驭威9500GT TC1G
电源:五星战神
光驱:三星串口DVD
装好系统后测试一切正常。
顾客想把内存换成2G的,于是又进了一条威刚2G/800,插上之后,用鲁大师测试,测试游戏性能的时候,花屏了,接着就死机了。又进CF,选频道的时候又花屏了,接着又死机了。干别的没事。于是怀疑内存的问题。把内存插到另一台AMD平台的机器上,测试很正常。难道是独显的事?把独显拔下来,用主板上集成的显卡,还是花屏,可是换上1G的内存条就不花屏。把显卡和2G的内存同时插到AMD平台的机器上,也不花屏,用1G的内存条也不花屏。我最后怀疑是G31C的问题。于是把主板换成昂达G43C+,问题解决。
请问主板会引起这种故障吗?该怎么维修?多谢大家了。

网友:
不兼容吧,你换一条原装的2g的kst的内存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主板不兼容 的问题!、...

网友:
哦,我没想过内存条和主板的兼容性问题,难道威刚的内存条兼容性不好?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吧威刚的内存是不太好的。本人搞二手一代的内存,有几条都返修了

网友:
条子的问题吧!显卡的可能性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