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4-27):
拆开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测试494的第4脚电压为3.5v,是保护状态;断开494的4脚与339的2脚的元件,电源可正常工作,各组电压正常;判定为339这边有问题,测339外围元件没有发现有损坏,检测发现339的5脚电压偏高,但查与之相连的元件没有损坏,无意间发现将339第5脚与地的一个104电容拆下,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各组电压正常。请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说声谢谢!

   是不是拆下104电容后保护电路失效了?请高手说一说原理。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现身

网友:
如果你是专业做维修的话,能用了就行,没必要深究的,老孙说的

网友:
就是有点郁闷,想搞明白

网友:
4脚电位高,很明显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我觉得你这么随便拆电容不好,这样改变了电路的参数,也许你这么拆保护电路不起作用了。你发个图上来好分析一点,看看这个104电容到底起什么作用,电路是为什么起保护。

网友:
我想问一下3#的那位朋友。你说的是“专业做维修的”的吗?为什么呢?

网友:
电路中的原件不要随便去掉  你可以换个104的电容  可能是这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最好把原理图搞上来

网友:
不要随便拆卸元件开机,要查到有问题的替换掉

网友:
可能是104短路故障,换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
要是不懂电路的话,最好别去改电路,否则会坏的更多

网友:
那个电容是升压电容吗 楼主可以把电路图传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你直接换个104的看看不就完了 看看行不行 然后在找原因 没有必要 在那里纠结

网友:
楼主是找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