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接电源自动开机不显

楼主(2010-04-2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280S机子,客户拿过来时候可以显示但是不能进系统,经常死机,换一个硬盘装系统正常,一两个小时再开机就不显示,接电源自动开机,真郁闷。。。。。。大师们有修过这种问题吗。。。。看网上说这个型号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但是手上又没有

网友:
这机器不是显卡问题吧 之前遇到这款机器 加电不亮 显卡的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BIOS的问题,这款机子大部份都是BIOS的问题比较多,,,,,刷完BIO
S什么都正常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