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MAM2-V

楼主(2010-04-27):
主板开机无复位,检测CPU,内存,南桥等工作电压,发现内存电压不正常为零;于是更换场管后电压正常,再开机时复位灯亮了;点复位也可以闪一下,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求各位大侠相告。本人学习一个多月了,有于没有电路图,所以很少跑电路;不知道怎么去测量!急求,谢谢各位

网友:
各组电压都正常,应该搞搞BIOS

网友:
刷下BIOS先,再个用假负载测试一下CPU上面有没有时钟的

网友:
刷BIOS,我知道,在CPU假负载上面的时钟正常吗?显示都少为正常?好像必须要用示波器测量才有用吧

网友:
测时钟不一定非得要示波器啊。量量电压,看时钟电压正常否。。。

网友:
不跑码查查CPU部份的工作情况

网友:
谢谢各位大胆发言,给出宝贵的建议;问题一测,故障为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