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加焊后跑25不过

楼主(2010-04-27):
显卡加焊后跑25不过。这些显卡没加焊前,只能跑D3,加焊后能跑25,也没有掉件。求帮助。

网友:
要么没有加焊好,虚焊更厉害了,要么核心被焊坏,要么核心锡球有相连,重植一下如果没坏的话就会好了

网友:
好的,我按你说的再回焊一下。对了,前辈用加焊有什么心得,能否交流一下呢。

网友:
呵呵·~~我用发热砖和风枪做成土炮来加焊的,下温215,上温400,镊子推动流畅就停止加热,有铅成功率还是较高的,不过无铅的成功率低点

网友:
加焊的温度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