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尼康S210镜头问题

楼主(2010-04-27):
一台S210,开机表现为镜头伸出正常,但屏幕无反应。全拆了后再装上第一次启动提示镜头错误,关机再打开还是黑屏。已知的结果是确定是镜头问题,因为我把主板换到过一台正常的机器上试过完好!
镜头各个机械组件转动正常,把对焦镜片移动到最下面,重新安装好镜头,开机后镜头伸出,对焦镜片会向前移动到一个位置后停下,关机(镜头不会缩回),再开机后对焦电机还是往前移动到顶部电机还会运动几下,好象是这个对焦电机只能往前走而不会往后走,镜头的部件检查并无问题,排线也都测量正常。
请问这个有可能跟对焦电机到位检测光电开关有关系吗?还有就是镜头伸出到位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我看到镜头内部并没有检测开关了,只有镜头伸缩电机上有一个检测开关,希望高手朋友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一台S210,开机表现为镜头伸出正常,但屏幕无反应。全拆了后再装上第一次启动提示镜头错误,关机再打开还是黑屏。已知的结果是确定是镜头问题,因为我把主板换到过一台正常的机器上试过完好!
镜头各个机械组件转动 ...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想知道,屏幕无反应,是全黑屏还是能看到菜单?

将对焦镜片移到最后面,再开机肯定会伸出的,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只要能出,也就能进(特殊情况除外),如果你想检测步进电机是否能回来,你可以将步进电机伸到最出,装回镜头,然后开机.不做任何动作,直接拿出电池,这时候再看步进电机,是否回来了.以此来判断.

步进电机的检测就在镜头后盖的,只要能出去,已经表示无故障.

镜头伸到什么位置是在传动马达的检测光藕,检测传动马达转多少圈来决定的.

根据我对你所描述的故障判断.镜头伸出去后LCD黑屏,你还没有描述是否可以变焦,这点很重要,可以变焦代表主板对镜头到位的检测正常,反之则然,.

如果可以变焦,但LCD黑屏,菜单可以看见,你要检测快门是否已经打开,CCD是否异常,来作下一步判断.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跟贴说明/.

网友:
首先极度感谢科技版主的详细解答,或者我描述的不够清楚,再重新描述下:
1、机器全部重新安装到位后,上电开机后先是调整日期,这个直接略过,然后镜头伸出,对焦电机也会向前伸出一段距离屏幕显示为镜头错误;
2、此时再按关机键镜头不能缩回等动作,拔电池再按开机键,镜头伸缩电机会有一个不明显的动作过程,然后对焦电机还会向前走,直到听到打滑几下后停止,这个时候屏幕不会显示镜头错误等任何信息,不能变焦。关机再开机用手强行捏住镜头,屏幕能显示镜头错误。可以确定不是主板问题,请问合成版主该从哪里下手?

各机械部件运行流畅,伸缩电机外部加电前进后退均正常,步进电机两组线圈阻抗测量也正常

网友:
镜头伸缩电机会有一个不明显的动作过程,然后对焦电机还会向前走,直到听到打滑几下后停止,

就这点,说明了是步进电机的问题,或者步进电机的检测光藕问题,往这方面的思路去查,没错.

网友:
其实根据您的解释后,我基本能确定是镜头检测不到位的故障,由于昨天没看见这个正确的解答,所以自己盲目的去更换伸缩电机上的光藕,找不到一样的,用了个A710镜头上的,由于S210上是插脚,A710是帖片所以正好相反位置不太好搞,但发现如果是这个检测光藕出问题了的话,那镜头是不会伸到头了,电机转一会就停了,说明原来的也应该没坏。问题结症肯定在镜头伸出去的位置还不够,但我全拆了镜头后也看过内部些滑槽,基本上还是挺干净的,总之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再次谢谢

网友:
镜头伸出去位置还不够,那是因为镜头出去了,但步进电机出去的位置不正常,为保护镜头不受机械损坏,CPU发出的指令停止,由于你说步进电机的对焦镜片会一直伸到卡卡响才停下,这时候已经是保护的停下了,而不是到位的停下了.

不管如何,问题是检测到了,也算是基本懂了镜头的工作基本原理,希望日后的经验也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