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150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7):
联想旭日 150  CPU供电问题   几个大电容短路  拆掉后 仍没供电  控制级都没电压  加焊3205后 下MOS管控制级有5V电压 上MOS管无控制电压  更换3205后 故障仍然是 北桥1.5V供电正常 其他都正常  现在再查哪些地方? 怎么判断3205好坏 和 3415的好坏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再补充下 加电 电流之前在0.38A左右  换3205后 电流在0.25A左右 四个MOS管都正常 电感后没有短路的地方了   CPU的下方的MOS管略微发热 有1.05V电压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说明CPU没有工作。CPU电压在0。9V     1。05V电压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电压

网友:
1。05V也可能是CPU电压,迅驰CPU,电压和频率都是动态调节的。范围在0.7V-1.48V之间。

网友:
我想你应该用手摸摸CPU上温是不是正常  你在看看诊断卡跑吗 在分析了

网友:
看电流好像是没过cpu

网友:
你拆掉的几个电容都是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吗,补上没有,下MOS管控制级有5V电压,说明CPU供电芯片进入保护判断状态,你查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知道你电容上换了没有?

网友:
查下3205的工作条件哦 供电 控制信号 VTTPG

网友:
查3205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先

网友:
看芯片的工作条都满足了没有,下管控制极有电压说明芯片还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