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不跑码晕人得问题高手进来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0-04-27):
R52 供电时钟复位 用CPU 假负载测AD 线电压全正常 系统 局部 电压全正常 测其他BIOS IO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吐血啊 H8 BIOS 都换过拉
cpu
iOS

网友:
南桥也换 过路 电流 0.65吧

网友:
你对比下上假负载的核心电压和上CPU的相不相同!

网友:
PG信号有没有
CPU寻址是否完成

网友:
PG 有 CPU 寻址怎么看呢 兄弟交交我 假负载 1.7 CPU 0.9几把

网友:
查查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万变不离其中

网友:
基本都查了哎。。。。郁闷中。。。就是不懂怎么看CPU 是否寻址 那个兄弟交交我好吗 是不是LPC-FARME到各个点的电压

网友:
哥们 你接的本 是怎么造成的 用着用着就.. 还是摔过..还是其他 有时候从这些信息上可以 推断是哪的原因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到内存了 不知道楼主不插内存电流是不是也是0.65哦

网友:
恩不插内存和没插 内存 没什么区别哦 电流不准的 现在是CPU 不寻址。。。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楼主换过U试了吗?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不小。

网友:
是不是你的pci槽坏了,不走码呢

网友:
CPU换过、好几个 。电流0.65 肯定是不;亮的啦 就算MINI 坏了 也不会电流到0.65 把我明天上屏幕看看也许碰个鸟运亮机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诊断卡是不是跑00!LZ可以做一下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是郁闷;
只有试着换桥喽。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和lz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ibm r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