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柜台会影响上网本的触摸板!^^^?

楼主(2010-04-27):
这两天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一台HP的MINI上网本,来装系统,装好后触摸板不好用,反应很迟钝,要很用力才会跟着手指动,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就去网上下载了装好后还是不行,在查BIOS,里面也没有关闭啊,郁闷了,开始拿来的时候也没试下,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好的。就问了客户,客户说原来是好用的,客户就说我给弄坏了,真的无语啊。看了下他的机器还很新,应该没过保,就和客户说要不你拿去维修站看看,要是坏了他们可以免费给你换的,可客户不答应,硬说是我给弄坏的,真的很郁闷装个系统怎么会把触摸板给装坏了呢?无奈,又不好得罪客户,把客户机器留下来,答应给他修好,晚上拿去给师傅弄,第二天去取,因为机器没电了就放在维修台的稳压电源上开机。可以用了,以为好了。问了师傅说也没弄什么就装了驱动,用论坛的一句话真的很纠结!为什么我昨天装的时候就不行呢?唉好了就好,就让客户来取机器,就把机器放在前面的柜台上了,开机……怎么又不行了!以为又坏了,这时候也是无意的把机器抬起来放手上,触摸板好用了,真是奇怪了,于是又把他放在柜台上,又不行了,看来找到问题了,这柜台是玻璃的,就又放回维修的木柜台上好用的。真是很奇怪,仔细一想上次也有台SONY的上网本,拿来是也是放在这柜台上触摸板就不好用了,他说刚买还不到一星期,就让他去找卖家了。后来他有回来说在卖电脑的地方是好的,现在才想起来也可能是我这柜台造成的。真是无奇不有啊!
分类里也不知道选哪项就点未解决了。希望大家以后要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换个柜台试试。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哪位知道的话告诉下!

网友:
加一个:平时用这些电脑都没事,我的就是IBM T40的一直在用也没影响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惠普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止HP上次那台机器是SONY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也怀疑他的触摸板坏了现在想起来很可能也是这柜台造成的

网友:
呵呵·
这个现象不错·
还真的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啊·
学习了··

网友:
没那样的事吧
应该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吧,你换个地方用不同的适配器吧。

网友:
HP的 是不是用适配器不一样啊,柜台的适配器是不是待用的几十块钱一个的啊
不是原装的适配器有的时候就是触摸板迟钝,乱跑

网友:
呵呵 还真邪门了 引以为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的,后来试的时候都是用电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他原装的,机器没买多少时间,我开始都准备让他去维修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以后大家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妨试试!我也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额 ?  还有这样的事?
还真没遇到过·······
以后可得注意了

网友:
没遇见过,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
只知道不用原装电源,会很缓慢

网友:
静电造成的吧。有一台机器喷漆后也是这样,放电后就正常

网友:
电源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静电?没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说具体点吗?真的很想知道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一定不能放在玻璃柜台上试触摸板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