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INTEL原装主板的BIOS,是用编程器备份的那种

楼主(2010-04-27):
主板的型号是DP35DP,因为上了一颗45NM的E3300处理器,BIOS无法识别,所以在官方网站上下了新BIOS给朋友刷,结果不知道他咋弄的,主板无法点亮,而INTEL原厂板是无法用编程器直接刷的,用光盘恢复也无效,只能求一个了。BIOS芯片型号是:SST25VF080B,

网友:
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直接刷,你多下几个版本试试,或者换个编程器看看如何,我不相信INTEL的原装主板就不能刷,他的主板也是别人代工的呀

网友:
首先 INTEL的BIOS文件有2.7M,但板上的IC是25VF080B,
所以这个BIOS文件是重新封装过的,只能启动机器后用INTEL主板的专用软件刷

网友:
版权保护,有些东西就是要原厂软件才行,很怪

网友:
下来的是一个exe的可执行文件,其实这个文件可以提取,分离出来的,你可以去BIOS之家搜索一下。具体步骤比较繁琐。

网友:
BIOS之家讲的是845时代的,P35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