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太奇怪了,惠普DV 2742TX 奇怪的很

楼主(2010-04-27):
前天我弟弟打电话和我说,笔记本的键盘不能用了,

惠普 DV2742TX 笔记本,拿来,我看了一下,确实是不能用,但是,在BIOS里面可以操作,可以使用,惠普LOGO的时候可以按
F8进安全模式。上下键都可以用,(键盘没有进过水),,重新启动进系统,建个文本,按任何键都不起作用,

用朋友的DV2700的键盘按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键盘放到朋友的机器上也可以正常使用,键盘问题可以排除,

算了,换个系统,都装 好了,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第二天早上咱弟弟给我打电话说,键盘又失灵了,还是可以进BIOS操作,还好走的时候给他一张系统盘,让他自己装一下,装好了,

又可以正常使用,第三天早上,又给我打电话,说是键盘又不能用了,

今天咱想破脑袋都没有想出来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望:论坛里的高手,,高手中的高手,都出来看看,出出主意,先谢谢了!!!!!!!

楼下的大哥们,病毒我扫过了,360 .瑞星,卡巴,都用了连个可疑文件都没有
   在就是我弟弟是部队的,外部网是不可以连得,U盘也是不可以用的,

部队电脑管理很严格,更别说像你们说的看毛片,
   WINpe里面也是不可以用,很郁闷

看论坛里面这个机子是BIOS和EC一起控制的键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呵呵,系统问题吧.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你都说了装装系统会好,你问问他最近装了什么软件,或者打开了什么网站,应该还是中毒吧,实在不行你跟他换台电脑,你用几天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全盘低格,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装了HP的键盘管理程序,或者是快捷键程序。

网友:
不妨试下这个   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除了CTFMON前面的对号  剩下的那些都去掉确定,重启下看看,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  开关机几次后又不能用 那就是中毒太深或者别的盘有软件导致的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会不会起作用呢,有时有些毛病真的不好说,多试几个BIOS版本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装,然后上杀虫软件,升级,然后杀虫,

网友:
进PE试试  病毒吧  就像你说的重装系统就好了 装完重启过吧 难道过夜就不行了 不大可能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事,  你看看你别的区里是不是有病毒啊 你全盘低格一下看看 有资料你就换一个硬盘做个系统  用替换法应该能试出来

网友:
装完系统。叫你弟弟别再去官网下载驱动了
遇到过HP 的电脑  装了官网里的键盘驱动或者快捷键驱动导致按键失效的。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XP不行的话再换一个WIN7试试,有些问题真说不清,倒不明。

网友B:
这个和使用习惯有关,打个比方吧,有个人特别好色,每天都去寻花问柳,所以得了花柳病是正常的,花柳病治好了,但是他的习惯没有改,继续染上也是正常的。

你弟弟肯定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软件了,你不妨把电脑留着自己用几天看看。如果你用没有问题,他用出问题,那就在人的身上找原因吧。

网友:
这个和使用习惯有关,打个比方吧,有个人特别好色,每天都去寻花问柳,所以得了花柳病是正常的,花柳病治好了,但是他的习惯没有改,继续染上也是正常的。

你弟弟肯定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软件了,你不妨把电脑留着 ...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