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0-04-27):
acer 2420 型号为MS2180 不能触发,待机芯片为TPS51120 ,查到ISL6255的25脚线已断开,接上后6255在待机状态下烫手,换芯片也烫手,测其对地阻值为:
1=553,2=0,3=557,4=558,5=无穷大,6=无穷大,7=无穷大,8=569,9=573,10=0,11=0,12=560,13=70,14=0,15=0,16=872,17=无穷大,18=无穷大,19=1805,20=1886,21=874,22=873,23=无穷大,24=无穷大,25=1044,26=72,27=573,28=0

网友:
查下瞬间又没有,3,5V,在说吧,说不定是保护了

网友:
TPS51120有3,5V输出,可就是一 上电6255就发烫。。。谢谢帮忙看看。。。

网友:
换ISL6255试一下,我刚修一个不上电,换ISL6255ok

网友:
换过了,新的换上也发烫。。。

网友:
发烫是有短路啊

网友:
测出阻值看 不 出那短路啊。。。

网友:
在3.3V 电感上单独加电 看看哪过热

网友:
负载短路。多半为南桥

网友:
6255应该是给CPU供电的吧?是不是有MOS管坏了

网友:
很想知道 请那位能讲的 更细一点呢

网友:
问一下高手们。如果以插上电有待机,但马上就没有了。是不是可以确定后面负载的问题呢??

网友:
是在待机时发烫吗??

网友:
6255发烫,肯定是负载有短路。
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待机的时候发烫

网友:
应该是负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