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显卡插槽是否已烧掉?

楼主(2010-04-27):
我昨晚玩某个3D游戏时显卡的PCB版突然着火,位置在某个电容上方,大概是边角位,之后电脑自动关掉,当时机箱里还有点火花,后来我看了看被烧掉的部位露出了一块铜片。我想问一下我显卡的插槽会因此而被烧掉吗?我的显卡是7300GS比较旧了。显卡插槽部位并没有被PCB的灰烬烫到。请问我的显卡插槽有没有被烧掉?求助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显卡烧的可能是DC-DC转换的MOS管 槽坏的可能性很小 换掉烧了的元件 做好散热就行

网友:
槽如果坏了会不会有明显的痕迹?就是单从外表能否判断插槽是否烧掉?

网友:
槽子一般是不会被烧的,要烧就烧显卡,再严重点就烧显卡的供电管子

网友:
那就是如果我换一张新的显卡上去那么我的电脑就能正常工作?还有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烧显卡?烧芯片和烧PCB版的概念一样不?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呀,玩游戏都能玩到着火的地步,我想主板应该没事吧,你可以先目测一下,看看显卡插槽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你有显卡阻值卡的话可以插上试试,我想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十分谢了十分谢了十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