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无CPU复位维修

楼主(2010-04-27):
同行送来华硕主板。测量没有短路,上U,不跑码。测CPU复位0.45V低电平不正常,测内存终结电压0.3V,主供电不正常。此板内存供电是用MOS管线型降压供电。仔细观察MOS发现已被击穿,用基地购06N03管替换。开机正常跑码,上机测试,全部OK,主板修复

网友:
测内存终结电压0.3V          请问什么叫内存终结电压??

网友:
就是数据端上拉电阻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