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0-04-27):
板子的外形如图1和2,3图画方框的地方就是少的那个电阻,电阻上端连接一个512贴片电阻,贴片电阻另一端连接在高压icba9741f的13脚,如图4,图5是少的那个电阻下端连接在控制排阵的第4脚,谁能告诉我少的那个电阻的阻止是多少啊?

网友:
直接飞线,本来就是个跳线

网友:
标号是R210吗 ??? 30k 的
这个电阻决定灯光的电流

网友:
哪跟本就是真接飞机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是个跳线?本来就是个电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r201不是210.这个电阻是30m的吗?

网友:
是R201  是3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