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之剑走偏锋:CMOS电路的三种故障解决(未通过)

楼主(2010-04-27):
CMOS电路故障会导致CMOS设置不能保存,主要检测CMOS电路,
1.跳线。有些客户会DIY把跳线弄错,会导致不能保存CMOS信息,大多数主板会导致不能开机。而且各大厂商主板设计不一样,会让检测陷入僵局
2.纽扣电池 新电池3.0到3.5V,低于2.6V会导致不稳定但能用,低于1.5V必须换,甚至不能保存设置
3.测CMOS中线与电池间的二级管(有些主板是三极管)是否正常
4.电源插座与跳线电路是否正常;一般二极管和三极管1117容易坏
5.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开振电压0.5V或以上。不起振有可能是谐振电容或晶振坏
6.运气最惨的就是南桥坏。换

附上三个实例
初级:
开机提示CMOS电压低

更换新电池3.2V后。几天后又出现同一故障,把新电池拿下来。发现新电池电压2.3,于是检测CMOS电路是否短路
发现VR2二极管异常,判断是它导致CMOS电池电量耗光。几天后打电话问客户:客户说正常。故障解决。(维修完后过一段时间打电话给客户询问,会让客户感觉到你的负责任,很有温馨感)

中极:
故障现象:可开机,但不能保存CMOS信息。每次都要重设时间

过程:仔细检测CMOS插座,无松动。想检测电路的时候,发现纽扣电池和CMOS跳线灰尘多。祭出防静电刷。刷后故障消失,20元到手

我的两把刷子,帮我刷了很多灰尘,刷了些钱钱进来

高级:

故障跟上面的一样
过程:用上面方法解决后,故障依旧,跳线正常,检查电路,周围二极管,滤波电容完好。怀疑CMOS芯片,而CMOS芯片集成在南桥 芯片中,更换了南桥 后,故障解决

任何芯片最大的问题是静电。有时候因为内存条的拿 法错误,也会导致内存条的芯片击穿。长期积累的电荷容易导致主板上的各芯片击穿,也正因为如此,养活了论坛的兄弟姐妹。定期清除CMOS可放静电。良好的接地也能防止静电。还是香港好。电路都有接地,大陆大多家庭电路都没接地

网友:
标题   。。。。有错吧

网友:
抱歉。。我打五笔的。一时打快。我的意思是“申请转正之剑走偏锋:关于CMOS电路的三种故障解决”

网友:
文章还是可以,

网友:
我明白为什么通不过了.原来版主不好这口味的,咱换种口味来

网友:
这不算是维修的文章 ,只能算是维护。

网友:
可惜版主不让通过

网友(2017-06-11):
呀,看来我的主板遇到高级的啦。初级,中级都用了,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