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故障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在本机屏上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0-04-27):
SL400 故障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图像正常,在本机屏上没有任何反应,高压板没有工作,高压板上19V  3.2V 都有,屏上没有暗暗的显示,可想屏上没有信号,是显卡坏了吗?显卡上灌着黑胶,返修成功率有多少啊?高手指点

网友:
做这样的显卡要先以有铅的温度去加热,后可以加到240,重点加热,有些板子可以后,如不好,提到245度去加热,

网友:
断电后,先用风枪温度调到一半多少度适量别把东西吹糊了,轻轻吹显卡,看看能显示不,一般的就能亮几天

网友:
显卡
呵呵,那个不好做哦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显卡的。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  显卡上灌着黑胶的要确定了在做  先查查电路有没有问题 在做显卡

网友:
这种主板南桥能焊好, 显卡没试过.

网友:
这种我感觉要先查屏供电,如果都正常,最后动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屏很差劲的哦~劝你换个屏点一下,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的

网友:
只要屏有影子 直接飞线  不要动显卡!!

网友:
先检测一下电路部分.不要急着做显卡.

网友:
SL400高压主供电容短路导致高压保险开路的状况很多,建议先检查下这里的情况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换过屏试试罗

网友:
SL400有很多是屏的问题,先注意一下屏

网友:
感觉不像是显卡问题..电路或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好屏试下,要不还屏线,做显卡有好工具也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