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ony pcg-6j7p本本的维修经验,请赐教

楼主(2010-04-27):
遇到一sony pcg-6j7p 本本,暗屏,换高压板后好了,用户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怀疑屏线接口有问题,加焊后不能加电,郁闷啊,请高手指教,主板电压都有,急等!
维修经验
暗屏

网友:
LZ可能是把高压板接口给搞短路了吧,量一下接口的电压有一个主供电19.5v

网友:
加焊照成的原因还是看看有没有短路吧。加焊好了就应该会恢复原状了吧

网友:
你处理了插座引起问题,那应该就是它的问题,是不是锡渣掉焊盘上了或流到里面了,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中有线,应该是短路咯!

网友:
SONY的机子遇到几台都是一进桌面就暗屏的,修了几个地方都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重装系统搞定,至今不明白其原因。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注意 把主板给弄短路烧了 测下主板高压条 主供电 是否有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是控制板上的排线虚焊造成的,估计是拆装的时候引起的,虚惊一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