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的psp800-vm/s南桥旁边的管子型号或者代换型号。有图!!!

楼主(2010-04-27):
求asus的psp800-vm/s南桥旁边的管子型号或者代换型号。管子位置如图所示

由于楼下很多人都在猜测说南桥挂了,但我在9楼说了桥没事,但还很多人乱猜,特意把9楼的内容复制上来:

这块主板估计是雷打的,拆了网卡然后把那缺失的东西装上就ok了(现在让我搞坏了,原因是,开机出现usb什么的,15秒关机了,查本站资料说写bios,但,这不是bios的问题。拿起主板仔细看,发现有一组usb的跳线没跳上,跳上12脚,开机,保护。主板挂了。【确切地说,烧了某些供电了,测试南北桥都没坏。应该还有得修,但asus的东西我这没有配件换,看来得当料板拆了】。仔细一看,其它几组usb的跳线是跳23脚的,晕倒)。这几个月真的很黑仔,东西修好了,但到最后又把它搞坏了 ,坏了4块啦,一块am2,一块865-775的cpu的,一块865-478cpu的,一块845主板。全是自己不小心搞坏的。天呀,太黑仔了。
--------------------------------
所以,得出了经验:修东西一点要小心,不能马虎!!!!!!!!!!!!!!!!!!!!!

网友:
你测下是不是后极短路了.别人都拆了没有装应该有问题.一个像1085 还有个是不是1117之类.估计待机短路.

网友:
在蜂鸣器旁的,图片右手边,那是可调式三端稳压管L1117,左手边AGP插槽底下,那颗是9T15GH。根绿色圈起来那颗场管是同样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啦

网友:
这应该是1117和3055但我估计这板子的南桥坏了。

网友:
1084来的吧

网友:
二楼的说的好  还是先测测南桥吧! 既然拆掉旧应该有原因 ,这两个东西不容易坏。

网友:
回楼上的,这块主板估计是雷打的,拆了网卡然后把那缺失的东西装上就ok了(现在让我搞坏了,原因是,开机出现usb什么的,15秒关机了,查本站资料说写bios,但,这不是bios的问题。拿起主板仔细看,发现有一组usb的跳线没跳上,跳上12脚,开机,保护。主板挂了。【确切地说,烧了某些供电了,测试南北桥都没坏。应该还有得修,但asus的东西我这没有配件换,看来得当料板拆了】。仔细一看,其它几组usb的跳线是跳23脚的,晕倒)。这几个月真的很黑仔,东西修好了,但到最后又把它搞坏了 ,坏了4块啦,一块am2,一块865-775的cpu的,一块865-478cpu的,一块845主板。全是自己不小心搞坏的。天呀,太黑仔了。

--------------------------------
所以,得出了经验:修东西一点要小心,不能马虎!!!!!!!!!!!!!!!!!!!!!

网友:
测一下南桥短路了没呀 打一下PCI阻值看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同意,应该是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