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清华同方本的主板型号怎么看?

楼主(2010-04-27):
请问:清华同方本的主板型号怎么看?这台是锋锐K400的,板上就找到“A21 NPB VER:D”这个是不是板号?
板号

网友:
A21感觉就是,你最好上一图片.同时再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地方有印字.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里面的内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28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