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BENQ JOYBOOK 7000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4-27):
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经验了,只不过是我偶然发现的,下面说说经历:
     前些天收来个BENQ JOYBOOK 7000的本本。故障时不开机,用电池,电源都不开机。用稳压电源测试发现,待机电流为0.01 有3.3V  5v  1.25V   2.5V这些电压都出来了。也就是说所有待机电压都有,开机按键上也有3.3V电压,按按键的时候开机键的电压也有跳变。但是就是不开机,后来做了个南桥和EC,但是还不开机。用示波器查看EC 和南桥的晶振时,发现晶振的波形也很正常。南桥所需的电压也有了,也就是说EC和南桥都具备开机条件了。但是还是不开机。本来想放弃这个板子。准备拆出来卖配件了。但是今天下午我闲着没有事就拿出来这个板子再次查看问题。这个地方量电压哪个地方测电流。呵呵似乎都正常。偶然看到CIR部分的D22,想到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是红外遥控的接收头,如果它有问题的话,也会不开机的)所以就将他拆了下来,上电,电流一下子就蹦到了1.45A,天哪,有短路的地方。用手碰到南桥的时候法相南桥很是烫手。用风枪下了南桥。上电待机正常,当然这个时候是不开机的了。这时候下班铃响了,也没有来的急做桥,等明天做了桥再告诉大家是不是好了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天了。也在基地发了求助的帖子,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也不能怪基地的朋友。因为同样的机器故障一样,也不可能坏的元件一样。
   今天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如果遇到和我这个故障类似的问题,不妨把这个CIR 部分的D22拆掉,看看或许能有收获。

网友:
BENQ的机子最怕搞到EC了,只要EC有问题,我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二楼的  请问为什么EC你就放弃了 是EC里有程序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种机子的EC一般是有程序的而且市场上找不到带有程序的,所以不好修呀

网友:
没有吧!!二楼能说明白点吗??BIOS又没有参与开机!EC坏了真换不行吗

网友:
EC坏了,用同样的EC更换有些不行,但哪些EC写的有程序的,基地的那个朋友知道,讲解一下。

网友:
看LZ写的真的有点一头雾水,前头已经说做过南桥跟EC了,怎么接下来就变成了南桥坏了要换个,请问LZ做个南桥是换呢还是重新植株做过呢。。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当时柴下那个红外接收头后电流就上来拉,但是电流非常大,达到1.个多A,用手碰南桥时发现特别热,所以就将南桥换掉了。
  另外那个CIR就是电路图中的红外接收头。
这个机器有红外遥控功能的。
感谢基地的朋友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