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a7

楼主(2010-04-27):
这几天遇到几块845跑A7的,都没有搞定,不知什么问题会导致跑A7?

网友:
档内存,换一根内存。

网友:
inter原装版的话你换个IO试试

网友:
内存换下,看看,

网友:
内存,IO,BIOS,都试过了还是跑A7,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维修不光是换配件的...看看内存供电..时钟..复位

盱眙桂林 -2 内存有复位?

网友:
只看一个代码,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诊断卡可以反映出真正故障点,那就不需要学那么多维修的理论,还是具体测量一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应该打一下内存AD阻值

网友:
测一下内存槽上的总线电压还有91  92脚的数据和时钟电压是否为高电平3.3v   AD线阻值正常否?

网友:
I/O bios都试过的话 打下内存的AD线试下  还有总线的电压   还有就是I/O外围的电路问题!!!!还不行那就做下北桥试下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845的跑A7 换IO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