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置密码的机器怎么会出现密码呢?

楼主(2010-04-27):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客户反应经常的进不了系统,开机测试,原来是有时电脑会莫名奇妙的提示输入开机密码,可是客户根本没有设置密码啊
,反复开了几次有一次可以开了,然后进入BIOS后将密码全部清空,关掉机器测试,等过一会儿,开机又要提示输入密码,我晕。。。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进不了系统
开机密码

网友:
以前就碰到过 COMS电池没电了 按上电池 就有密码的情况 至于你的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呵呵

网友:
大哥你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型号是哪个?说的具体点撒

网友:
c对呀,把你电脑型号发来

网友:
没有具体说明说明原因不好帮你分析。一般修机子能不懂电池就不用了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BIOS有没有电吧,估计机子也是老机子了

网友:
BIOS电池有电,我拆机测量了,至于本的型号,我没注意,不是什么大牌子的

网友:
型号都不说清楚 叫大家怎么帮你参考

网友:
那明天我看一下型号再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种故障我在东芝本本上遇见过。也是用户没设密码。但会出现提示输入密码。后来研究了一下。原来对主板放电后有些东芝的板子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解密不完全造成的。或者是工厂设置没搞好。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机器,貌似东芝和华硕的笔记本这种问题比较多见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吧????? 又解决办法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还是等楼主 把型号发上来再说吧

网友:
暧昧格式化
解决办法说出来啊....

网友:
我也遇到2太这样的笔记本了了,无缘无故就出来个BIOS密码...希望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不能保存设置吧```

网友:
我遇到一台IBM R51E也是出现放电后有开机密码!!狂晕

网友:
和BIOS 有關

网友:
刷BIOS试试不好的话就换南桥了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后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先搞清楚品牌型号,再分析

网友:
需要帮助就需要把详细的资料说清楚,要不很难判断的。

网友:
我前两天修了一台东芝双核的机子是短路。修好后开机蓝屏不进系统。再开机就要开机密码。关机后把电池拔了再放上开机又不要开机密码。

网友:
ibm的好多机子就会自动设开机密码。我见过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