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不保存

楼主(2010-04-27):
初学主板维修,各位帮帮忙
磐正 5P945L主板每次开机不管有没拔电源,或直接重启CMOS也不保存,测主板电池有3V电压,CMOS针2.98V,
晶振两脚电压为0.21V和0.15V,对地阻值为1,是否正常??还要测试哪些地方
附上两张图

网友:
不插电源量COMS跳帽有没有3VBAT,没有换掉和 COMS跳帽相连的双二极管!

网友:
这个是没接电源测出来的

网友:
对!测跳冒电压 跑线看看电压过来没有!跳线这应该有3V的电压!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跑跑线,应该是线那里断了。

网友:
查查一个二极管是否对地漏电

网友:
有一个双二极管,是电池电压与3.3Vsb转换的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双二极管是SATA接口旁边那个?两个用二极管档测试都为584

网友:
氧化了....用刀片刮刮触点

网友:
你的问题从电路上分析来看,应该是通SB的一个双二级管的问题可以查不行继续向后面跑线。

网友:
电池触片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重启也不保存”应该不是楼上说的那些问题引起的。刷BIOS试下吧。

网友:
检查跳线帽,检查二极管,拔掉电源后再测跳线帽上有没有电压。估计是南桥问题、先检查清楚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问题!不过有时会自己动好了,时好时坏!不知什么问题!电池有3V

网友:
三根跳线  一根接地   一根接南桥   另一根接电池   最好把 COMS到南桥的线路给查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一的问题,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LZ你那查出什么问题没呀

网友:
用刀子刮一下~然后用天拿水清理一下~再试试看吧~

网友:
晶振附近有个大电容是否损坏。。。。先测一下!

网友:
可以把coms电池的座换下试试看

网友:
示波器打32.768的两脚有没有波形,还有32.768的两个谐振电容。

网友:
看看有没有类似1117或者L43的管,有的话测量下

网友: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电池接地了没?这个问题难倒过好多人。。

网友:
这类情况我比较倾向于换掉电池座先,外围电路还是坏的比较少的座子拆一个一换立马排除

网友:
1.把CMOS电池换掉
2.测量CMOS电池接口的那两个二极管是否有击穿

网友:
既然是重启动就不保存
第一要BIOS对不对了  刷下
第2就在重启动的时候 用示波器量下RSMRST  看是不是也跟着跳了  如果也跳了  就考虑发出RSMRST的IC
不跳的话 就考虑SB内部的CMOS供电的切换电路  当然是换SB了

网友: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是从CMOS电池正极直接接条线过到跳帽,也就是说直接给南桥电压。如果这样都还不能保存自然就是南桥内部问题了,如果解决了,那就是跳帽到电池之间的电路问题了。这样再来一一排查

网友:
检查跳线是否氧化,电池座是否有问题,然后看看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是否损坏,实时时钟晶振是否损坏还有与之相连的稳频电容是否损坏,电路中是否有电容漏电。

网友:
跳线是不是是跳的不对·~·

网友:
二极管可能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