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功率不够的问题之一(一点教训)

楼主(2010-04-27):
今天朋友送来一航嘉电源说是以前换下的拿给我拆配件用,我一看是额定功率300W的就问他为啥换?他说是加了块显卡6600就带不动了,朋友的机子也没多少配件不应该的。于是打开电源看看,电容没鼓,电压每路带30W的负载也稳定,然后就逐步加负载电阻,当12V加到80W时电压下降到10V,同时5V,3.3V也降到4.2和2.9V,但不保护,把12V的负载降到60W,加5V的负载到75W时电压也同时3路都跌下来了,奇怪啊看看所有的电容顶都没鼓,不放心又把两大输入电容200V的和12V5V的电容拆下换新的还是老样,又把肖特基也拆下换过都一样,量494的12脚电压在不带负载和带负载下都是22V不变,其他脚电压也和以前量的相差不大怀疑是494性能不良又换了块试试,还是一样的。因为没保护就没看339了。想了好久不得其解,又没一样的电源在手边只好又把494取下检测外围元件(本人是数字表)当查到6脚的电阻是38K,不对啊振荡电阻一般是10K或22K的,没见过38K的啊?再和色环一对,果然不对色环是棕黑橙银,色环是10K的,把494又装上开机用频率档量8脚显示15KHZ,把6脚电阻换成10K的再带负载这下好了,12V到100W才保护,再试5V也正常了,在量8脚频率到38KHZ了,6脚78KHZ。回想维修过程,在以前的维修中从没考虑过5.6 两脚的元件,全是看电容,肖特基,功率电感,没想到振荡频率下降也会引起功率不足。要当时先量下振荡频率就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了。该电阻处不过大电流没高压按理不会坏,现损坏应该是电阻本身的缺陷引起的。

网友:
楼主电源用的假负载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这是常识了吧,494的输出频率与高频变压器器有关,过高过低的频率都会造成性能下降,厂家都是计算过的,这一般都是指电源转换的效率,85%或90%

网友:
LZ测试的假负载是什么样的?想看看。100W比较厉害了

网友:
楼主不是走弯路,呵呵,不经过维修实践,我们那能想到这些,学习了。

网友:
我的假负载是用水泥电阻并联的,以前在复印机电路板上拆了好多6欧和2.6欧的一共有20多个。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这个电阻损坏很少见,我上次修的个长城电源也是这个坏了,各组电压都很低,12伏只有5.22伏还有吱吱声,5脚的电容1000P检查没问题,应该电阻的质量问题,长城电源这个电阻见过18K和20.5K两种,在线测量结果和拆下来一样,航嘉见过好象是15K的贴片的,另外那个1000P聚脂电容,在长城电源拆下测量1056P,好象用久了也会变化.8,11脚的电阻1K航嘉有时只用1只,两个c3198小管的偏置电阻,8脚2.73K(功率大的贴片),11脚的2.68K(小一点的贴片),长城电源见过,用2.7K,现在多见用3.3 K.

网友:
功率输出不足我们一般考虑的是电容问题,或者推动部分有无异常,很少想到6脚定时电阻阻值变大引起输出功率不足,楼主给我们维修电源输出功率不足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友:
用电阻做假负载多麻烦啊,我是直接买12V50W的射灯灯泡做负载的,2元一个,可以多买几个,可并连也可串连,又直观,非常方便,非常好,

网友:
494的振荡频率高低会通过驱动变压器去影响主变的输出。(其实低压输出保护就是调节494的振荡频率)。楼主的这个检修案例应该列入“带负载能力下降”检修的例行检测项目。
另外要说的是:很多PC电源里边的电阻都是碳膜电阻,而碳膜电阻的热稳定性是很差的。

网友:
买电阻的时候我都喜欢问下是不是金属膜电阻。不是的话也就不要了。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啥型号的数字万用表,还有频率档 请回复。我也想买一块,这样就免得用示波器太麻烦。谢谢

网友:
我的表是胜利的DT980现在该成VC980+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以前真的没注意到这个电阻。

网友:
刚修好个长城电源,原是上板不能触发,查494的6脚电阻R33开路。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