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30-60slv输出电压低且吱吱响(已解决)

楼主(2010-04-27):
最近收到联想品牌机小电源一个,型号为FSP230-60SLV.收到打开检查发现大部份电容爆浆,大概为主电容,各输出级滤波电容,全况更换后,检查开关管13009全部击穿.换新.两个限流电阻烧黑.这有个图纸大概相同.也用上图纸的标号,就这个R10 1.5K和R7 2.2.全部换好后接上60W白炽灯,灯泡闪一下就灭了,拆掉接上保险.测量PS-ON 4.9V +5VSB 5.01V基本正常,短接PS-ON主开关变压器吱吱响,各输出不正常,5V只有2V多,3.3V只有1V多,12V只有4V多,检查各输出级整流管正常,请问各位老师,我还需检查哪些地方.因为是新手,现在没头绪了.
  换了那么多东西,终天修好了,造成吱吱响的原因为开关管EC极打火所致.电压低经调整VR2已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先检查3511 1脚供电是否正常  在就是主管B极电容  和推动管  3511震荡定时原件

网友:
无他,检查反馈电路

网友:
2# 张定文 基极电容已经换新,我再查查3511.

网友:
3# 王永强 请问老师反馈电路中哪些元件坏得多,麻烦在图纸上指明一下标号,谢谢.

网友:
问题终于有了新的进展,经检查为一边开关管(13009)E.C极电路板碳化造成极间放电,所以有吱吱声.现在用刀片把碳化处刮掉,无水酒精清洗并打上704硅橡胶,吱吱响的问题彻底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12V现在只十一伏左右,-12V只有十伏多,我调整了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其中有两只是调整+5V和3.3V的,还有一个电路板标号VR2不知道是调哪里的,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是调哪个电压的,还有就是正负12V偏低还有哪里可调整或哪个电路还有问题.谢谢

网友:
+12V空载时应该是11.4V左右,接上负荷基本正常,调整VR1, +12V和+5V联动。-12V应是偏高。

网友:
应该带上50%的负载再调吧?要不空载好了带负载就不对了。

网友:
8# 朱波云 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不过还有点疑问,那就电源输出允许误为正负百分几.调整VR3使+12 +5V带一个光驱和一个硬盘情况下+12 为+11.9 +5V为+5.3V(好象有点偏高,不过应该在允许范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