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100/4200打印淡的故障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10-04-27):
因为自己是做维修的,经常遇到很多客户拿来三星4100、4200的机器来维修,说老实话,这个机器实在的不咋的,设计上的问题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打印淡的故障,更改设置、更换粉盒都无法解决,几乎占整个维修的60%,根据三星的维修手册,造成打印淡的原因有一下5种:
1.启用了省墨模式
2.显影辊脏或者碳粉快用完
3.环境温度低于10摄氏度
4.粉盒或者机器上的端子接触不良
5.HVPS输出异常
目前市场的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
1.关闭省墨模式或更换新粉盒,成功率5%;
2.更换定影组件(很多三星维修站的说法,个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率1%;
3.清洁机器,特别是电源板上的接触点,成功率20%;以前我发过一个帖子,就是介绍这个方法的,因为当时我们遇到的很多机器几乎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打印淡,所以当时给表面现象给蒙蔽了,以为只要清洁一下就好,但通过近期的维修发现很多故障不是因为漏粉的原因造成的,不过这个原因也是造成很多机器打印淡的现象,所以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在维修之前先做一下清洁总是不会错的,说不定就修好了;
4.更换高压电源板,成功率15%;
5.清洁激光器或者更换激光器,成功率5%,个人认为,4100/4200的激光器的质量还是可以的,一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坏,所以更换激光器解决打印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如果使用很长时间的机器可以试一下;
6.清洁转印辊和PTL(预转印灯),成功率30%,很多时候都是这2个地方脏后引起的打印淡的问题,所以我们平时在加粉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漏粉现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主要是因为三星粉盒上的设计造成的,就算原装粉盒也特别容易漏粉;
7.更换主板,成功率1%,可能性不是很大,至少我没有遇到过;
8.拉长转印辊两头的弹簧或者结一根导线连接转印辊金属轴心和弹簧,成功率15%;
   通过我们维修,并经过多次的测量,我们终于发现造成这个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转印部件,转印电压异常造成的,经过多台机器的测试,发现造成这个原因的因素有一下几个方面:
1.高压电源板出问题了;
2.转印辊和PTL台脏,沾满了废粉;
3.转印辊轴套漏电;
可能很多朋友看了后都心里冷笑,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还用你说啊,的确,很多维修高手已经攻克了这个故障,但有哪位朋友能这样详细的说出来呢,呵呵,话归正题,我们继续往下说。
看到这时,很多朋友都会想,你的文章的标题不是说完美解决了吗,怎么在上面的解决方法里说更换高压板和清洁转印辊和PTL(预转印灯)只能维修好30%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真正造成这个原因的罪魁祸首就是转印辊两头的轴套,这2个轴套看似简单,只是2个塑料部件,也没有磨损怎么会造成打印淡的故障呢,开始我也一直不理解,很多轴套都没有磨损怎么就会造成打印淡呢,经过和三星厂家和维修站的多次交谈,终于明白了一些,原来这2个部件不是普通的塑料轴套,是用碳纤维制成,俗称碳纤维塑料,他们的作用就是固定转印辊和给转印辊供电用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就能明白了,右面的轴套下面的这个弹簧不是单独的一个弹簧,他有一根铁丝连接另外一个弹簧的,而另外一个弹簧就是连接高压电源板上的一个触点,转印辊右面的金属轴心只是架在轴套上并不和下面的弹簧接触,他要获取转印电压只能通过这个轴套获得,我们知道碳纤维是导电的,他如果出现漏电现象,这时转印辊就无法获得正确的工作电压,造成的结果就是转印异常,也就出现了打印淡的现象。所以,明白了以上原理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了,造成三星4100/4200打印淡的主要原因就是转印辊轴套的漏电引起的,修复率70%。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这个故障得出一下完美解决方法:
1.首先清洁一下高压板上的转印触点
2.然后清洁一下转印辊和PTL(预转印灯)
3.更换转印辊2头轴套
4.如果更换后还无法解决,那估计就是高压电源板的问题了,
5.如果更换高压电源板还无法解决,那就只能进回收站了,因为以上4个步骤我都修好了机器,还没遇到未修好的,所以如果出现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
o(∩_∩)o 哈哈,又学习了,这个机器我们这边挺多的,以后用的上这个办法了

网友:
我看你说的那个好象是鼓里边的充电辊吧?转印辊不在鼓总成里的。

网友:
hp1010等也是常出现加粉后淡的,不知可不可以套用你的办法

网友:
好经验,尤其是 2个塑料部件解决了我一直的迷惑点,感谢了

网友:
hp1010出现的打印淡一般都是鼓和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原创哦,请楼主写明转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