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US A6R的图纸 和点位图对不起来大家 怎么办

楼主(2010-04-27):
现维修一ASUS  A6R  现象是SB   没发出PLT RST    和PCI  REST  图纸中有几个转换的MOS 管和,门电路 在  点位图中没有找不到   ,请问各位是怎么办的遇到 这样情况,
   还有CPU供电正常后产生的PG信号给  EC   55脚,不知为什么一插电就是3.3V   开机后反变为0V   了 哈哈大家 给点思路 啊  白天 没时间 研究  只有下班后才仔细研究

网友:
版本不一样。说说你那个Ver多少。我翻翻看有没有

网友:
谢谢 无边老师  这个板子是 :A6RP     REV:2.2

网友:
无边老师 最近很困惑 不知道什么样的PCB版本 对应什么样的板子 比如我要查华硕A6000的点位图 是要收A6000呢 还是 把板子拆出来后 看板子上的型号  如果是看板子的型号 那又该怎么看才能找到对应的图纸呢

网友:
和楼上同问题   找图的时候是报型号还是版号?
有知道的帮忙回答下····  谢了

网友:
点位图找到 了 应的是VER:2.1   现在  是Q169的D没输出  G是 3.3V  应72代过  一样,请 教个位现在该怎么维修?

网友:
这要怎么输出呢?这是管子是倒相的,正常不就是0V吗?

网友:
无边老师可以请教个问题吗?留下QQ或加我QQ359356297谢谢

网友:
在这里Q169相当于CPU PG信号的反相器,在CPU供电没有发出PG信号时Q169 G极为低电平,Q169截止,D极输出高电平,当PG信号来时,Q169导通,D极低电平,EC的55脚应该是低电平有效。楼主应该把思路转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