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M2 520A-K的主板停在LOGO死机

楼主(2010-04-27):
今天修了一块富士康520A-K的940主板,检测卡跑码:C1-50-2R-2D-50,屏幕停在LOGO死机。我做了桥,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有没有加别的东西,比如说硬盘.如果有拿掉看看.还有就是内存

网友:
其他故障点呢
PS2部分,PCI设备(声网卡、IO)

网友:
看一下IO边上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CPU座背面有没有少元件

网友:
2A,不是2R

是不是检测IDE设备或者PS2等当机了
拿掉网卡 声卡 75232 不接硬盘等试试

网友:
其他故障点呢
PS2部分,PCI设备(声网卡、IO)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966-1-1.html

网友:
做下南桥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桥虚了吧 或者就是CPU座的事情啊

网友:
外设的可能性比较大,50当机说明主板检测什么设备的时候不过,一个一个的排除总会找到的,不行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