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系列的m335 装系统就死机pe一切正常

楼主(2010-04-27):
东芝m300的机器摔过,做了南桥可以点亮。p45芯片组。
用pe启动也完全正常。

但是安装xp,安装重起到安装新设备驱动的时候死掉。
安装windows7 ,第一边start windows的滚动条消失后就死在哪里。
用其他机器的xp硬盘,可以启动进入桌面后死机。

bios也刷过了。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虚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机器是独显得.

网友:
xp是死在这个位置.

晕,发不了图片

网友:
看一下本子摔哪个地方,然后从它结构上估计一下哪些地方受力大,重点检查一下这些地方有的硬件!

网友:
现在怀疑就是加载显卡.

网友:
软件方面的话,可以试下关掉猫,声卡等在做次系统

网友:
像是桥虚了,挨着扫一遍试试吧。。

网友:
看一下桥下面有掉点的吗?昨天弄过一个做系统死机的,是南桥下面的电容和电阻掉了

网友:
北桥虚汗可能性大  你看看

网友:
摔得属于比较轻微的,北桥的可能性不大.现在还是怀疑南桥

网友:
我见过内存出问题会引起进系统死机,进PE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是与不是做了就知道

网友:
桥的问题撒,还是你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这个可能和摔过有关,仔细再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