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怎么使用?

楼主(2010-04-27):
进入介面有Base RAM Test
使用

网友:
进入介面有Base RAM Test和Extended RAM Test和LZ Cache RAM Test 应选那个?
那位老师可以教一下小弟使用RST软件呀?

网友:
base ram test 是基本内存测试, extended ram test不懂,好像是基准还是高级测试, 最后不是LZ,是L2缓存内存测试,就是测试CPU二级缓存用的,只有rst才能有这功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