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驱动板, 屏线不同怎样接线?

楼主(2010-04-27):
屏线是片插的(见图) , 手上的驱动板是针插的 , 怎样接屏线? 是不是插上针插线再焊在逻辑板上?
接线

网友:
看线的型号一样不,用通用线呀

网友:
有说明书没,看看接口具体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使用通用板的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需要有一个转换板,用这个驱动板直接换是换不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屏后来到华强北配的驱动就是加了一个转接板一端是接插针的,另一端就是接屏线的了,

网友:
你图中的驱动板自带线是可以直接插的,无需接什么线

网友:
从图上看的话直接接个双8位TTL线应该可以。(通电前先测一下每一组的阻值)

网友:
直接用通用屏线,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弄清屏的定义及驱动板上引脚定义,直接焊上也行

网友:
看图上的线估计是不行,要用30线双8的那种,用那种免烧驱动板跳好线就行了

网友:
您的屏可能是TTL接口的,而你的驱动板是LVDS接口的.
只有用TTL接口的驱动板才行.

网友:
你的那个屏是什么型号的,你的级别是正式维客,不可能连通用线也不会接。线能插上但由于MCU程序不对,屏点亮后是花屏对不。

网友:
你先找屏资料啊,按屏的定义接好线就行了啊。有些屏的线顺序不同小心些就是了啊。

网友:
一样的,可以用,只要搞清是D6或是D8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买通用板的屏线啊,?怎么买板没有买屏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