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两处供电不良

楼主(2010-04-27):
今天,修一块华硕的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上面自带有CPU,于是立刻插上诊断卡,接通电源开机,发现诊断卡不跑码而且复位灯常亮,于是果断的判断:主板供电出现了问题。是哪里的供电了,不可能是开机电路的,因为能开机,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正常,再测内存供电,由于是DDR1的内存,第184脚供电正常,再测第7脚供电只有0.08V,内存供电不正常,但是当我手触摸南桥的时候发现南桥发烫,我想是不是南桥坏了呀?于是,再测AGP插槽的倒数第3脚只有0.29V电压,而此针脚连接的是一个MOS管,于是断定此MOS不正常。找了一个MOS管换上去,开机,等待一会,南桥不烫了,再测AGP插槽的倒数第3脚电压正常了。在解决AGP供电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最开始是复位灯常亮,把AGP供电修好了以后有复位了,但是按常理诊断卡应该跑C1啊,可是诊断卡没跑C1还是显示的是无码状态,再仔细查看内存插槽旁边的MOS管,发现有一个鼓包了,又找了一个换上去,插上电源通电,诊断卡开始跑码了,而且挡在C1,断电后,再插上内存,再开机,终于听见一声短促的“嘀”声,修好了。于是我得出一个结论,内存供电不足的时候,诊断卡不一定挡在C1。不知道此结论对不对,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下AGP倒数第三脚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DDQ,显卡工作电压,同时也为南北桥总线(HUBLINK)通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