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怎样把内存卡当硬盘装系统的方法使用?

楼主(2010-04-27):
就是说我想把内存卡搞成和硬盘一样的可以打>C:好多的?
硬盘

网友:
你内存卡配有U盘读卡器没,没有的话买一个,然后向U盘一样操作。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用卡替代硬盘还是系统里卡当硬盘盘符问题?
你用的内存是什么卡?
如果是CF卡,当硬盘用这个是行的通的。而且速度会比硬盘快。只是读数据时有些慢而已。
使用CF当硬盘,需要网购一个CF卡转IDE或SATA的转接卡,也就几元钱而已。转接上接到笔记本上,GHOST一个系统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