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给大家看一种比较少见的内存封装方式

楼主(2010-04-27):
在淘宝上买了5条HONNEX(宏发)DDR2 667 1G,测下来每条都坏的不算严重,都是一二个颗粒有问题,但是修却非常麻烦,加焊没效果,而且是玻璃的,吹吹就爆了。换吧还是要用风枪吹,吹完成功率是0。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关闭掉一面当512M用,如果是坏在SPD这面就GAME OVER了,好在我运气好5条中有三条坏在反面。

网友:
我给淘宝上也见了,价钱合适,说是玻璃的,没法弄,也就没要

网友:
黄色的那什么,散热片么?华硕有款板载的也是玻璃的,其实就是裸晶。

网友:
黄色的是散热片,里面应该就是晶元。

网友:
都明知道这样的不好修,本来就是坏的怎么还买呢,买正常的多好,还能自己换芯片合并内存

网友:
667的内存用这样子做散热片吗

网友:
嗯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封装

网友:
这种特殊的IC,是我们没法焊接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封装的,估计坏了也难救,当收藏品了。

网友:
好像见过有这个散热片的,不过没拆开看是否这种封装,本来还以为里面只是包着DDR2的那种BGA封装的颗粒

网友:
我也去淘宝要了几根,还没到货,等回来了研究看看!

网友:
如果没得修,厂家到底保不保修.

网友:
前年我就收了一个这样的废条。只坏了一个颗粒。现在当收藏品了。

网友:
早就见过 当时看了就知道是老虎咬刺猬的事儿 根本就没考虑过

网友:
用恒温箱慢慢加热也不行吗?

网友:
能关一面????嘛意思???1G关一面当512用???

网友:
3条关闭另一面当512用了,用超声波洗好了一条1G的,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想修这样的条子去看我帖子